求教~!

楼主(2009-03-15):
在三菱功能指令当中,为什么指令表上写的是ALT,但在编程的时候却用的是ALTP,这个P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上缘处发指令

楼主:
有P,上缘处发指令,还有别的吗?

网友A:
上升沿脉冲

网友B:
ALT在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一次;
ALTP只是接通时执行一次;

网友C:
有上升沿出发,应该就会有下降沿出发

网友B:
ALTP也是上升沿的;
 LD  X0   ALTP  M0
与LDP X0  ALT M0是相同的;
但不要用LD X0  ALT M0,否则M0每个扫期周期都要变化;

网友D:
取的是上升沿脉冲方式

网友E:
指令后面带P,是指这条指令脉冲化,就是说条件接通后,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上升沿出发,应该就会有下降沿出发
那下降沿用什么后辍呢?

网友F:
指令中没有像带P那样类似有对应下降沿的
比如有MOVP , 没有MOVF 的
在逻辑关系时有下降沿信号处理,比如 LDF ANDF ORF

网友D: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脉冲指令,但也要视情况而定。如果你只需要一个脉冲,出现不是脉冲的时候,对程序流程的动作有影响的话,就需要脉冲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