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5):
(1)概述
民用建筑工程防雷设防分三级,屋顶一般采用25×4热镀锌扁钢(玄黄注:一般避雷带采用直径>8以上镀锌圆钢,本人采用直径12热镀锌圆钢)作为避雷带沿女儿墙四周敷设,25×4热镀锌扁钢避雷带支持卡子间距为1米左右,但必须一致,转角处悬空段不大于1米,避雷带高出屋面装饰或女儿墙0.15米,同时屋面采用25×4热镀锌扁钢组成不等避雷网格。避雷网格沿屋面敷设,所有高出屋面的各种金属构件均需与避雷带焊接相连。
目前,一般民用建筑利用结构柱内或剪力墙内主钢筋作为引下线,钢筋上下焊接相连,直径大于16毫米二根为一组,柱子上端预埋100×100×8钢板,用于柱子内主钢筋与避雷带连接的转换。
工程接地体形式主要有人工接地体和利用基础作为接地体的形式。利用承台钢筋网、桩基钢筋连接构成等电位接地网络,接地电阻不大于1欧姆。
每层建筑物外墙连续梁内钢筋与楼层钢筋焊接成一体形成均压环,并与引下线可靠相连,外墙上的金属门窗、金属结构、外墙栏杆与均压环相连接以防侧击雷。
近几年,等电位联结要求日益严格,主要有总等电位联结、辅助等电位联结、局部等电位联结。机房、卫生间设备、金属管线等一般要作等电位接地。
(2)施工流程
施工准备→接地装置安装→引下线安装→避雷带支架制作安装→避雷网安装→接地电阻测试
(3)技术措施
材料齐全且符合设计要求,施工机具配备充足,施工图纸已对施工班组进行技术交底。
(4)主要施工方法
防雷接地工程包括接地装置、防雷引下线及避雷带的安装。施工采用标准为《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92)
1)接地装置
a.按照设计图尺寸位置要求,将底板内两条结构主筋焊接连通,并与所经桩台及柱内的有关钢筋焊接(不同标高处利用两根竖向结构上下贯通),并将两根主筋用油漆做好标记,便于引出和检查。
b.所有焊接处焊缝应饱满并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不得有夹渣、咬肉、裂纹、虚焊、气孔等缺陷,焊接处的药皮敲净后,刷沥青作防腐处理,采用搭接焊时,其焊接长度要求如下:
●镀锌扁钢不小于其宽度的2倍,且至少3个棱边焊接。
●镀锌圆钢焊接长度为其直径的6倍,并应二面焊接。
●镀锌圆钢与镀锌扁钢连接时,其长度为圆钢直径的6倍。
c.每一处施工完毕后,应及时请质检部门进行隐蔽工程检查验收,合格后方能隐蔽,同时做好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2)引下线安装
利用建筑钢筋做引下线的情况,钢筋截面一定要满足设计要求。
钢筋的连接要满足规范要求,如建筑施工采用埋弧焊工艺,可不作处理,否则要进行接地跨接,搭接长度不应小于跨接钢筋直径的6倍。
3)避雷带
本工程避雷带采用25×4热镀锌扁钢。
a.支架安装:
在土建屋面结构施工时,应配合予埋支架。所有支架必须牢固,灰浆饱满、横平竖直。支架间距不大于1.5m且间距均匀,允许偏差30mm。转角处两边的支架距转角中心不大于250mm,成排支架水平度每2m检查段允许偏差3/1000,但全长偏差不得大于10mm。
b.避雷带安装
●将镀锌扁钢调直。
●避雷线安装时应平直、牢固,不得有高低起伏和弯曲现象,距离建筑物应一致,平直度每2m检查段允许偏差3/1000,但全长偏差不得大于10mm。
●避雷线弯曲处不得小于90°,弯曲半径不得小于镀锌扁铁直径的2.5倍。
●在建筑物的变形缝处应做防雷跨越处理。
4)电气接地施工方法
目前,根据《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接地制主要采用TT、TN-C-S或TN-S接地方式,并进行总等电位联结。
a.高/低压变配电房设备的接地系统,在房间内周围设置一条距地面300mm的水平接地环型带规格应按照设计要求。
b.开关柜、配电屏(箱)、电力变压器及各种用电设备、因绝缘破损而可能带电的金属外壳、电气用的独立安装的金属支架及传动机构、插座的接地孔,均应以专用接地(PE线)支线可靠相连,PE线应与接地装置连通并作重复接地。
c.当保护线(PE线)所用材质与相线相同时,PE线最小截面应符合下表要求,当PE线采用单芯绝缘导线时,按机械强度要求,截面不应小于:有机械性的保护时为2.5mm2,无机械性保护时为4mm2。

PE线最小截面一览表
相线芯线截面S(mm2) PE线最小截面S(mm2)

S≤16 S

16≤S≤35 16

S>35 S/2

d.所有外露的接地点、测试点,均应涂红色油漆并有标志牌写明用途。
e.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楼宇设备自动监控系统(BMS)及其他弱电设备机房采用专用接地线,由接地装置引入控制室。
5)接地电阻测试
接地电阻测试仪型号采用ZC29B-2,仪表必须经专业计量。在测试前,先将检流计的指针调零,再将倍率标准杆置于最大倍数,慢摇,同时调整测量标度盘,使检流计为零。加速摇到120r/min左右,再调到平衡后,读标度盘的刻度,乘倍率就得所测的电阻值。注意电流探针的接线长度为40m,电位探测的接线长度为20m。

网友A:
谢谢楼主了。再温习一下!!!

网友B:
忘了写名称了:防雷及接地安装工艺标准

网友C:
问一下楼主
多高才用作地线啊
2层楼6米多点用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