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5):
各位大虾:
       我现在想利用CP1L的485扩展板和台达2台变频器进行485通讯,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使用plc的串行网关功能和Modbus-RTU协议,但是现在PLC和变频器无法通讯上,不知是什么问题,不知各位有哪个搞过这方面的,最好能发个可用的程序给我!xuhuan_1234@126.com  谢谢

网友A:
仔细研究一下变频器

网友B:
检查一下变频器通讯参数的设定。还有就是通讯线的接线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C:
1.plc串口设置为串口网关,9600,8,1,e
2.串口CIF11的设置,如果两线式通讯,那么就12356为on,4为off
3变频器设置
4使用秒脉冲导通简易主站使能位 在相应的D32300 写入命令代码就行了

网友D:
这个通讯不上的主要原因在变频器。VFD变频器的485信号的幅值和欧姆龙CP1L的通讯信号的幅值不匹配,所以直接通讯是无法通上的。我有一次在现场也是这种应用,无论用modbus-rtu还是ascii都没有办法通上。针对这种应用,还是建议你用欧姆龙的变频器配欧姆龙的PLC,使用方法见上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