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5):
希望大家进来一起交流经验,维修和设计纺织整理印染相关设备的知识进行交流。

网友A:
这个行业张力控制和精确定位是比较头疼的问题,楼主有什么绝招也贡献出来大家共享啊!

网友B:
张力控制不是很严格,开环张力控制调试好的话即可达到要求,定位现在多是伺服了。

网友C:
我就干印染类行业的维修的工作,以前遇到过奥地利产J-Zimmer公司产的圆网印花机,光那台触摸屏坏了2块了,每块的价格是10万多元,主控制器也要10多万一只,没相关的资料·,呵呵,就没可代换的喽。只能任厂家宰割喽。

楼主:
张力在与自已慢慢调试,各种机型不同张力也就有所不同。我做印染行业只有4年头,还请各位大侠多指教。触摸屏是个非常复杂的电路,内部有单片机的模块其内部也有软件用的各种程序,一般向这类坏的情况大部分是接口电路查找相关资料看看是否接口模块坏,还可以修,如果是内部程序错乱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