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菱技术

楼主(2009-03-15):
当输入信号离PLC较远时,如何实现4——20mA电流传输,要外加电源吗,选用那种PLC

网友A:
这个距离,具体是多远
如果是直接接线不可以,也有用网络的方式,用远程模拟量模块处理,通过总线连接到PLC
比如三菱的CC-LINK总线

网友B:
这要看传感器提供的电流的输出功率多大了。
距离实在太远的话加放大器。

网友C:
电流信号相对好一些;不过太远易受干扰;

网友D:
晕。仪表的信号和接线问题,不是三菱的问题
仪表信号选择与你的系统分布和配置有关,一般选择电流型的要好些
至于要不要24VDC电流与你选择的仪表有关,二线制的一般要外接电源,还有三线制的,四线制的呢

网友E:
电流信号本身是就是要有电源的
太长指定会有干扰的
如果太长,就应该用总线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