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15):
在图中,
x3,x10没有得电,M5被置位,为什么Y2,Y3,Y4,不得电呢~!?

网友A:
就这几步程序吗,其它地方有没有用到Y2,Y3,Y4

楼主:
没有,就这个地方用了,上图是我编的~!郁闷死我了~!我感觉没有错呀~!

网友B:
M5是通过置位指令控制的,只要其前面的条件接通一个周期,M5就接通,此后即使其前面的每件断开,M5的值也是保持接通状态,除非有其它指令将其复位,其值才会断开。
而Y2 Y3 Y4是通过输出指令控制的,其状态与其前面的条件的状态保持一致。当其前面的条件接通时,其值接通;而当其前面的条件断开时,其值也跟着断开。
如果出现M3接通而Y2 Y3 Y4断开的情况,则说明其前面的条件接通时间很短,Y2 Y3 Y4被瞬时复位了。反映到执行机构上无运作。

楼主:
那上图理论上有错误吗?为什么会被瞬时复位呢?感觉看上去没有错呀~!

网友A:
直接看Y2,Y3,Y4前面M5触点在你观察的时候还是不是继续通的
如果没通,那后面的肯定不会通了

网友C:
程序不完整啊。

网友D:
用监控状态看一下就知道了;
应当是M5的原因;

楼主:
M5是继续通的

楼主:
郁闷死了,我帮ADI X10去了,还是不得电~!看来是M5的问题了,但是,M5是接通的呀~!接通了,不能驱动,真是晕~!

网友A:
直接把你监控的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这个就是的

网友A:
M5被复位了,所以不会通了
你的X4是什么,有没有接通过

楼主:
x4是没有接通的

网友A:
一直没接通过吗
上面的图,你再通下X3,就会有输出了

楼主:
一直没有通,x3通了一下,接通了M5,但是Y2,Y3,Y4就是不动,我那个郁闷呀~!

网友E:
你一接通X3,M5置位,但是你后面肯定是有让M5一置位就复位的地方,你那上面M5的状态是没有保持啊!

网友A:
把你的PLC清除下内存,重新写下程序试下

网友F:
先试试第一段程序行不,不管第二段

网友E:
应该可以一起试,一段一段的更好!

楼主:
想问一下,我就打了第一部份,第一部份上没有RST M5的指令,M5会不会在程序结束END后自动复位呀?我试了一下,M5在程序结束后自动被RST了

网友D:
如果RST M5没有被执行的话,那么SET M5 执行后会一直保持的;
除非PLC断电或运行开关关后;再运行时可能会复位;

网友G:
有可能是你的X4端接通了
把X4那条去掉再试试

网友H:
看一下x004有没有接通如果有那么m5就会复位监控图显示m5没有被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