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问题

楼主(2009-03-15):
PLC输入模块上输入点灯亮,但是程序里面该点未导通,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
CPU为C200H,输入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A:
C200H你用的输入模块是哪个型号的?
不同的对应的地址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不会出现输入点灯亮,而地址接点不通的情况。2楼说得对。应该确认一下输入点的继电器地址,在程序里是否是你要写的继电器地址。

网友C:
我也见过你说的这种现象,可能是变化不能及时表现出来。以前我也注意过这事,就在在监控的时候不能看出来,其实是动作的。

网友D:
可能机器比较老啦(C200H)。
如果同一通道其他点正常(为确认内部数据位),该点不能随输入灯的变化而变化,可以确认该点坏了。

网友A:
先把你的PLC模块型号列出来;

网友E:
如果程序没有下载到PLC中,这点只是在你的电脑里,即使地址写正确了,有信号时也不会显示倒通。

网友F:
是此点上接的线产生的感应电压 感应电压大 可驱动程序点 感应电压小只能驱动灯亮不足以驱动程序点 原因应该是 此点上接的线 接地没做好

网友G(2009-04-19):
基本上可以确定你的PLC输入模块坏了

网友H:
你是不是在线改了程序后,没变更啊?

网友I(2009-06-01):
输入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