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家推存电脑仿真示波器。如果好用帮顶下谢谢

楼主(2009-03-15):
开着神7去逛街

网友A:
仿真示波器,第一次听说,不知有没有相关的使用说明 。先下载看看。

网友B:
好像要硬件支持的吧!

网友C:
能测20khz以上的信号吗?

楼主:
忘了一件事,把操作说明书上传了,测量50HZ-15KHZ用电脑声卡也可用掌上电脑

楼主:
操作说明书此软件不得用商用

网友D:
自己再做个探针就可以用了,很好

网友C:
楼上你错了,这个软件很早就有了,他需要分压最大输入信号不能超过1v,18kHz

楼主:
不可能吧,应该是12V以内都可以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