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5):
   这些天一直在做一个程序,新用了松下FP-X系列的PLC和威纶6070触摸屏,这二种都是以前没有用过的型号。所以在使用过种中也遇到了很多不明白的问题。
   FP-X系列PLC的FP0的型号在编程时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包括地址输出口的设定。脉冲输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FP-X的输出口要求在软件里设定,如果不设定输出口的功能,高速输出将没有动作,并且系统出错报警。
  数据不能和 0做运算。我在系统中做了除法和减法,被除数和被减数都不可以是 0.否则报警出错。这种情况我搞了很久都没有搞明白,后来问了售后服务的才知道,这是在其它品牌中没有的。我的解决方法是,在装机之前就先将一个大于0的 1或2写入系统。这样程序输入后就不报警,然后再在线删除,这样数据就己经写了进去。在触摸屏里面写入数据设定为最小是1.这样系统就正常了。注意的是数据寄存器一定要用掉电保持的。
   浮点运算也是非常的不好做,有好几个我都还没有搞明白。但是浮点传送一定要用32位才可以。后来我的浮点运算在用触摸屏里的功能实现的。
   威纶6070触摸屏。这款型号可能让用习惯MT500系列的也是同样感觉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做这款机型也算是新学了。
   下载方式不一样。这个机型的软件也是另外一的软件,和500系列的,可能不能兼容了。下载不是直接把电脑连上硬件完成的,而是将程序上传到U盘里面。然后用U盘下载到屏里----这算是新鲜事物了。
   屏的时间地址和键盘地址也完全不一样。6070也许要更方便一些,开始我按500的方式编写就是不成功,后来也问了售后才知道的。
  6070的性价比更高一些,可以用鼠标和键盘通过USB外接操作。宽屏,而且线数也有6W多线,500的256色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价格方面比500的略高一点。这方面完全可以接受得了。
  近期开发的是半自动微电机转子焊锡机。四工位,等这款机做完后,我将马上着手设计第二代机型。第二代机型按我现在的设计想法,己经接近全自动功能。做个广告就是欢迎这方面的电机生产商来电咨询洽谈。(由于产品的原因,做全自动可能会引起产品的不良率上升)

网友A:
6070的屏刚用过一次,下载的方式是特别
也是问了厂家才知道,在他们网站上有个PPT的文档说明讲8000系列的下载,后面一小段是讲到了这个屏的下载方式

这个屏的右下角那个系统自带的用于调出系统菜单小触摸键有没有找到方法完全隐藏?
上次做时留了那个小点在那,没完全隐藏。

网友B:
WU发贴,上来学习一下。我用过FP2的PLC,感觉有些不会用,总是运行一阵就报错。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隐藏快捷键在系统参数里面设定,
还有一些功能也是很实用,工程数据,可以直接运算成浮点数。
有一个安全功能,可以在某种状态下直接隐藏按钮,或者不使用这个按钮。

网友A:
我是在这个选项中选择了“停用”但右下角还是有个小点,可以触摸,触摸后出来下面的一条工具栏。
500的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设置,使得右下角的两个“WEIN”“VIEW"两个触摸键完全隐藏掉

通过设置密码可以设定在低的安全登级下完全看不到一些按钮,这个比较好,我用到了

楼主:
6070的,我用鼠标在最下面拖的时候也是出现任务栏,并且带有菜单。不过用手触摸是不行的,用手可以滑动鼠标箭头弹出来。
明天我试一下还有些什么其它特别的功能。但是现在我知道的功能的确是可以。

网友A:
没有连接鼠标试过
右下角,有个很小点,用指头尖小心的碰,能出来小箭头,点击后能出现下面的一整行菜单
如果能把那个小点去掉最好了,可以不让操作者点出那菜单
因为这菜单对机器的操作者没什么用,他们见到了有可能还问,想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C:
以前用三菱的做除法时,如果是0,不会报警的,但数据不对,当时也是苦恼了好长时间呢

楼主:
我还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回原点,我写了回原点指令上传就报警,到现在我还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要把方向打开,没有试,但是我的是不用方向的,是转圈的电路,不是直线。真莫名其妙。

楼主:
不能回原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控制字没有设置正确。CH0为X4,CH1为X5,CH2为X6,CH3为X7,把这些设置为高速输出控制。

楼主:
每天都有一点发现,今天发现松下FP-X的可以下载注释。当我直接打开PLC的时候,才发现注释有。我以是打开的程序没有关,于是关闭再上传,发现真的是注释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