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5):
请问变频器基波频率什么情况下不为50赫兹 谢谢

网友A:
基波频率?
有变频器中设定的基准频率及载波频率;
基准频率对应电机的额定频率;

楼主:
对不起,是基本频率

楼主:
对不起,应该是基本频率

网友B:
变频电机要超频运行时可以将基本频率提高。

网友C:
基本频率不是50Hz的情况存在于定制调频电机,许多定制电机,额定转速的频率不是50,这时候设置基本频率就不是50了。

网友D:
要看电机上的铭牌的,有些是60HZ的

网友C:
75赫兹、64赫兹等等都有,特殊的电机,特别是定制的进口电机都有这种不是50赫兹额定频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