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程式?

楼主(2009-03-15):
哪位大师提供一个编码器使用程式参考参考,FX2N用,谢谢!

网友A:
看编程手册中的高速计数器部分
确认你的编码器是FX能接受的信号,接到对应的能接受高速信号的输入点
在写个简单的程序,对应这个点的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问题太模糊;
手高速计数器来实现;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来实现,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D:
不好意思,我也想用高速计数,程序编不好总是出错,哪位大侠omron的CPH1高速计数吗?不防来互相学习,谢谢!!这是我的wlinie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