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5):
怎么样才能实现三菱plc 的远程控制  ?  我现在对远程控制是个文盲啊

楼主:
是 fx2n的 我们厂里就用那个的

网友A:
要用第三方软件,这里就是不说了,还要用移动或联通卡。

网友B:
没做过这样的东西
但三菱的网站上有个这样的例子,在网站的典型应用中有这介绍
http://www.meas.cn/service/detail.asp?id=55

楼主:
这么复杂我晕了

楼主:
我公司就有  有的客户要远程控制喷砂机  我日了   有的不要

网友C:
可以和我联络
Q 526101014

网友D:
没有做过,学习一下

网友E:
PLC的远程控制,是一个相对的本地(控制对象-设备所在地)一种控制方式。
可以通过PLC控制器的总线,通讯串口,或者以太网,甚至是无线等介质作为控制通道。以控制的可靠性来讲,一般是用总线和以太网作为介质。
控制不一定要用第三方的软件,关键是要有人机交互的接口。

网友F:
也不是很复杂的。三菱PLC都有网络模块。
我自已做过485总线远程控制。
1》两块PLC构成点对点通讯
2》多块PLC构成N:N网络
3》用网络模块连接远程IO或远程设备
4》用单片机通过串行总线来完成远程控制,PLC不需要特别编程,将远程输入点映射为PLC内部继电器M,在编程时注意变些继电器为只读不写就可以。将远程输出点映射为PLC内部继电器M,在编程时变些继电器M可读可写。将远程数据输出映射为PLC内部数据寄存器D,编程时这些数据寄存器D可读可写。将远程数据输入映射为PLC内部数据寄存器D,在编程时注意这些数据寄存器D只读不写就可以了。

网友G:
可以用通讯,或是猫,或是触摸屏了

网友H(2010-12-29):
简单的很,www.saiyuan.net去这个网站看看吧,很多远程解决方案,对各种品牌PLC都可以远程上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