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的疑惑?

楼主(2009-03-15):
TH0=(65536-10000)/256;  // 预先 设定定时器 初值
    TL0=(65536-10000)%256;
请问:上面的C语言中为什么设初值要除以256后TH0 取商的整数,TL0取商的余数?这与初值有什么关系 ?

网友A:
定时器设置问题,你去看看单片机的教材定时器中断一章节就有。

网友B:
这种写法效率差点(视编译器)
取高8位,低8位

网友C:
可以这样写:
#define CNTH   (65536-10000)/256
#define CNTL   (65536-10000)%256

TH0=CNTH;
TL0 =CNTL;

网友D:
记住就可以了

楼主:
大家真热心 ,在此我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