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楼主(2009-03-15):
请教:三相电机,用交流接触器及断路器和起动、停止按钮开关,怎么实现控制,给个电路图吧

网友A:
自已找吧,在讲到低压电器的书中多数会有这介绍的
电机的各种启动电路等都有的
这是对电工最基本的电路了
PLC的入门编程中也会有这样的例子,把普通电路的改成梯形图控制

网友B:
太简单了,自己多看看书吧

网友C:
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启停原理图
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降压启动原理图

网友D:
控制方式很多,不同的使用环境可以选择不同的控制。找本书好好看看。

网友E:
你首先要清楚交流接触器及断路器和起动、停止按钮开关这些元件是干什么的?

网友F:
你是新手,还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呀。这个是做电工最基本的要求了。要多看看书。

学无止境
------------

网友G:
看电机是多大,小的话可以直接起动的.

网友H:
自己找书看看吧!书上写得很详细的

网友I:
这个楼主都不会吗???也太简单了啊

网友J:
接触器自锁控制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