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9-03-15):
油缸上用的位移传感器,型号:RHM-***M-P0701   S1B6105,请问各位老师,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位移传感器又称为线性传感器,它分为电感式位移传感器,电容式位移传感器,光电式位移传感器,超声波式位移传感器,霍尔式位移传感器. 你的位移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呢,在网上也没有搜到你这个信号的位移传感器。

楼主:
美国 MTS公司开发的R系列位移传感器为模块组装式“智能型”位移传感器。它提供高速、可靠和精确的数据处理和通讯。位置和速度输出在传感器电子头内早就处理好,因此不必再通过界面放大和换算处理。直接输出至控制器,从而减低整体电控成本。

 R-系列位移传感器提供多种输出模式,包括模拟量的电压和电流,数字量的SSI和ABQ、现场总线的CANbus、Interbus、DeviceNet和Profibus-DP等。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可以提供多个位置,或是一个位置加一个速度输出。如此丰富的信号输出模式,令MTS传感器成为市场独一无二的产品。

 R-系列传感器采用MTS开发的磁致伸缩技术生产,为非接触式,永不磨损。传感器不用重新标定,也不必定期维护。传感器提供四种不同的外壳选型,RH和RD型适用于内置油缸安装(RF也可但需加配压力外管)或外置机床表面(RP、RH或RF均可)。RH和RD型外壳为304L不锈钢压力管,RH型最长行程为7.6m,而RF型柔性外管更长达10m(专案可达20m),可以说是当今市场上提供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极限。R-系列传感器由于采用模块组装,现场更换敏感元件非常简单,完全不用先撤液压,过程快捷,大大减低停产时间
这是我在网上查的资料,不详细,对工作原理还是不知道。

网友B(2009-04-14):
应该是磁致伸缩传感器 原理可查

网友C(2009-05-18):
我们要求的传感器是放置在油缸内的,530-550长,输出最好是类似于码盘或光栅尺的正交码输出信号:A,*A;B,*B;Z,*Z六路输出,A,B相差90度,即
A,*A
        10mm:2500个脉冲
B,*B
Z,*Z    10mm:1个脉冲

有可用的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