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9-03-16):
我想问问我要用一个三菱晶体管输出的plc来控制2个独立的2相步进电机运行,该用什么指令来产生这两个脉冲啊,还有,我要在触摸屏上来设置步进电机的转数,和转速,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1.8度,用的是5细分的驱动器,用触摸屏设置转数,设置好转数后通过程序来计算脉冲数。脉冲数=200×5(细分倍数)×转数,
还可以用触摸屏来控制转速。转速时通过频率来改变的。在触摸屏上设置好转速,(即,每分钟转多少圈)那么脉冲频率×60=步进电机转速×200×5(细分倍数)简化一下就是,频率=步进电机转速×50/3,这么算出来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小数,怎么这些小数它存在数据寄存器D中呢,我现在就遇到用寄存器D存这个算出来的频率值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整数,我用plsy指令产生脉冲的时候取出寄存器中的频率数据是正确的,如果频率是一个小数的时候,那么plsy指令取出来的D中的频率数据就不对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还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呵呵;频率及脉冲数必须是整数;
不过在屏上可以设对应的小数点;

网友B:
步进电机的控制精度,机电一体化的版主有实际的经验
你可以到那版里找他发过的一个帖子
并可以向他请教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型号的PLC,编程手册上对这个指令同时两个脉冲输出有一些注意事项,不知道你有没有细看

网友D:
脉冲是要整数的
步进电机要加个控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