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求帮助

楼主(2009-03-16):
在S7中如何得到类型为TIME的变量?
或者双整型如何转换为类型TIME的变量

网友A:
DINT轉換為UDINT就可以了。

TIME類型就是無符號長整型數據,以MS為單位。

至于如何得到Time變量,你可以在符號表中定義為Time類型,也可以在數據塊中定義。

网友B:
如果用国标的时间,直接是ms的.
如果是西门子的,格式好像比较麻烦.

楼主:
知道了,谢谢cvlsam的解答.问下亿万的网址改了吗?怎么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