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模块

楼主(2009-03-16):
要加两个其他的模块,请问需要在PLC里要扩展槽的设置么,需要的话在哪里设

网友A:
FX2N的特殊模块,通常都是直接连接到右边的,没什么设置,主要是程序
你的扩展槽指的是什么

楼主:
就DA模块,因为用别的PLC都要设置扩展槽的,所以确认一下

网友B:
你直接,接在PLC的右边就行了。
但PLC里要写程序。

网友A:
三菱的 大型的PLC才有插槽这样的概念
小型的直接连接,再主机中通过FROM/TO指令对模块编程
看下三菱的 特殊模块手册,里面有模拟量模块的手册,接线,程序都有介绍

网友C:
直接加到PLC主机的扩展位置上;注意接线及电源;
AD、DA模块需要主机编程通过FROM/TO来操作;

网友D:
三菱FX系列PLC的护展模块直接连接,用FORM/TO指令读写模块的缓冲寄存器。其它如A,Q系列PLC都是带有主板,主板上面有插槽,需要注意的是IO编址,其不同的模块编程方法不一样,占用的IO点数也不一样。

网友E:
不需要设置,用FROM/TO指令读取地址,按顺序

楼主:
都说不需要设置,怎么今天在线诊断的时候提示 I/O错误 ,前面的代码是100,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扩展是不需要什么特别设置,和程序有关

解决了,可以把你是怎么解决写出来啊
即使是自已走的弯路,写出来,也可以让以后遇到相同问题的人少走弯路

楼主:
IO设置超出量程,自然诊断有问题了

网友A:
不明白你这I/O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C:
所有点数及特殊模块加起来超过256点了?

楼主:
本来只有Y77   发现有比Y77还大的点了。。。我拆除了个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