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外高人

楼主(2009-03-16):
用电脑USB端口与三菱FX2N的PLC始终连机不上,出现提示,COM端口选择不对,要怎么来选择这个端口,是在编程软件里面选择还在电脑里面选择。望指点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线
这个要装驱动的,装了没有
装好后还要在软件的 通讯设置 中设置正确的端口号

网友B:
装好驱动后首先在电脑属性里查看转换出来的COM口,如果这个COM口比较大(如COM8等,可以更改到COM1~COM4);
在编程软件内选一样的COM口,还连不上就是驱动问题,或你的USB转换器不支持PLC下载,换质量好的;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串口要選擇成USB的,我記得是這樣。你試一下。

网友D:
编程软件里一般不用设,默认是COM1吧,你安装好USB驱动后把电脑改成COM1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串口要選擇成USB的,我記得是這樣。你試一下。
怎么要选USB呢,还是串口,设置成和设备管理器里的一致

网友B:
呵呵;FX2N是没有USB口的,只能在软件内设定对应的COM口,设定一致后试一下,不行可能就是USB转换器的问题;转换的问题论坛里已经讨论多次了;

网友E:
要把USB端口的转化为串行口就行了

网友F:
在编程软件里选,一般是COM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