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

楼主(2009-03-16):
我现在搞了个外部中断,把这中断放在子程序里,但是我感觉好像不受子程序约束,我想把让中断受子程序约束,应该怎么办?或者别的什么办法,只要中断能约束

网友A:
中断?不是有中断程序吗?子程序要干什么?代码简单发上来看看?

楼主:
程序乱,
就是我运行不想中断,当启动另外个事件时候才想启动中断

网友B:
外部中断是可以实现的:用输入点来启动条件中断,调用相关的子程序

网友A:
在你运行的子程序先屏蔽该中断,在需要的时候再打开?

楼主:
请问在我调子程序时候怎么屏蔽中断?

网友B: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
中断程序相当于一个子程序,不调用时此段程序不运行
当外部中断信号输入时,用一个条件中断来调用中断的子程序。子程序执行完成后,程序会在调用处接着执行后续的主程序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设置条件来启动/屏蔽中断就可以

网友D:
你是用西门子的PLC吧
无论用什么牌子的PLC,中断都是要有条件激活的,比如说外部的一个开关信号。所以你的中断放到哪是没有关系的
你还要好好理解一下相应的中断的解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