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我想设计一种数控车床的控制系统,PLC控制,两轴,开环控制,
可对主轴系统,伺服进给系统进行控制.
我该如何入手,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呵呵;为什么不用现成的数控系统?

楼主:
可以介绍一下吗?我需要控制系统原理图作参考

网友B:
如果不买现成的数控系统,用PLC控制伺服电机的话,一个轴选速度控制,一个轴是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