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有的plc 上接着个开关, 上面写的是   远程/就地 ,请问那远程是用触摸屏控制的还是用电脑控制的?

网友A:
一般认为的远程就是有触点控制,比如富士SPB可以设置任意输入触点作为远程RUN/Stop,如果设定在x0为远程RUN,那么当X0=ON时,PLC运行。

触摸屏无法去强制输入点,因此触摸屏不能直接作为远程控制的必要载体,包括电脑也是如此,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如果电脑上安装有PLC的编程软件,是可以对PLC进行远程的RUN或者Stop的。

楼主:
触摸屏好像也可以在远处控制的 拧下那钥匙开关 然后就可以点击触摸屏在远处控制了

网友B:
远程控制简单的说就是通过PLC之外的元件对其进行控制,如按钮、触摸屏等;就地控制就是通过PLC本身的RUN、STOP等键对其进行控制!

网友C:
远程 就地的情况多了,就是分一下本地和远程,有的设备本身也有远程和就地,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