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如题:组态软件和触摸屏软件的区别?

网友A:
有的公司屏的软件跟 工控机的软是一个(我是说编程 软件),有的公司是两个。用法差不多,还有的公司光屏的软件就有两个。

网友B:
楼主说的触摸屏的软件可能是专指触摸屏的驱动软件,而组态软件就像WINCC、亚控、组态王之类的。

网友C:
触摸屏一般是将画面在PC机上制作或称组态.然后将画面数据下载到触摸屏.
组态软件,应用于PC机,又分为(开发软件组态)与运行版.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另外组态也可以做触摸屏软件。

网友E:
我的理解是两者几乎一样的,只是一个用于电脑,一个用于触摸屏
组态软件的功能一般也要强一些的

网友F:
同意6楼的观点,触摸屏软件和组态软件一样,不过组态软件的功能更丰富一些,触摸屏的软件相对简单一点,但是两者功能基本一样,触摸屏软件因为通讯方式及容量等原因,一般功能比较单一

网友G:
pc+组态 跟触摸屏加组态 各自的优势?

网友H:
2、人机界面和组态软件有什么区别?

   人机界面产品,常被大家称为“触摸屏”,包含HMI硬件和相应的专用画面组态软件,一般情况下,不同厂家的HMI硬件使用不同的画面组态软件,连接的主要设备种类是PLC。而组态软件是运行于PC硬件平台、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一个通用工具软件产品,和PC机或工控机一起也可以组成HMI产品;通用的组态软件支持的设备种类非常多,如各种PLC、PC板卡、仪表、变频器、模块等设备,而且由于PC的硬件平台性能强大(主要反应在在速度和存储容量上),通用组态软件的功能也强很多,适用于大型的监控系统中。

还有 “触摸屏”软件随硬件免费提供(欧美除外),组态软件按I/O点数收钱。

另外,做个广告:我们本月推出了一种基于ARM处理器的POP文本显示器,速度超快,画面容量最高可达3Mb,且支持双串口连接和实时时钟,推广期成本价销售(400以内)!

网友I:
楼上的支持双串口是否可以理解为COM1可以跟A公司PLC通讯,COM2可以跟B公司PLC通讯?

网友H:
TO:风之力,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可以同时支持两种不同通讯协议的串口设备(或两个不同串口通讯协议的PLC)的实时连接,COM1支持RS232/RS422/RS485,COM2支持RS232/RS485。

网友H:
感谢版主不杀!

网友J:
组态软件功能应该强大于触摸屏,但价格不菲。如今很多触摸屏一样可以替代组态软件的一些功能。在HITECH,CERMATE灯触摸屏上使用在线模拟实际也相当于组态软件了,不过一般都有时间限制,当然在付费以后就可以实现长时间的监控操作了。触摸屏软件操作起来貌似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