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

楼主(2009-03-16):
大家好,我是一个梯形图程序自学者,刚学没多久,刚搞懂一写简单的电路图编程!但我现在有个难题希望大家帮帮我! 我的QQ:236339356  希望哪位大虾给我个程序,下面我会有个回帖详细说一下动作情况,请大虾们给我个程序  谢谢

楼主:
总体有5个阀门,我相应的用N1 N2 ....N5代表!  按下启动按钮S1,N2工作,过2秒时间后N5工作,N5工作50秒时间后关闭,然后马上N3.N1工作1秒,之后N2.N1停止,再过2秒后N4工作(N3不停止),N4工作50秒时间后N2工作...与此切换工作,S2控制关闭!  这就是它的动作顺序,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切换,其他我自己也摸出个大概来了,希望能有详细的编程图,实在太谢谢了

网友A:
看来你连基本的定时器指令如何去使用还没有搞明白,这样的题目要求对你太高了~~

网友B:
定时器的常开常闭能不能理解呢
定时器到了,常开点就会闭合了,用这个触点就可以去切换,启动下一个动作

网友C:
研究一下定时器的具体用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