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现在需要开发一个检测“旋转编码器”产品的仪器(非工业上的旋转编码器),编码器的具体动作为旋转360°有30个脉冲,三线的(A,B脚各有15个脉冲),顺序为1:A-C,B-C,AB-C(假设顺时针的第一个脉冲),2:A-0,B-0,AB-0(第二个脉冲),又为顺序1………… 音量升       逆时针旋转时为1:B-C,A-C,BA-C(一个脉冲)2:B-0,A-0,BA-0…………   音量降
注:AB为两个引出脚,C为公共脚,0为空。
要求能准确的测出旋转一周的脉冲个数(A-C和A-0时的脉冲),又能检测出A-C-B-C或B-0-A-0的先后顺序.
请问最好用什么系列的PLC,不需要人机界面,价位在多少?

网友A:
不懂帮着顶下

网友B:
如果只是一个编码器的话,就不需要用PLC,用单片机也可以的。用PLC的话用PLC的高速计数器。

楼主:
现在就是方案还没定,我也不怎么懂,总感觉单片机好深奥的,太麻烦。现在使用的是示波器,检测的效率低不说,主要是检测的不彻底!现在要操作的简单,快速,准确,计划成本不超过7000元,请大家帮我出个方案!

网友C:
用单机片就可以解决,因为你使用了编码啊,

网友D:
用PLC不大合适,还是考虑单片机

楼主:
是否必须得单片机解决了?望高手不吝赐教!
我的邮箱是wyj_5271@126.com
             13757758812@139.com

网友E:
用PLC的高速急速器,设置为加、减方式,用PC看结果

网友F:
7000元的预算, 用PLC做已够了;
须可显示的人机界面, 否则你怎么知道是 30 个脉冲

网友G:
用HMI+PLC 一体机的同时本机上有高速计数的来做,比较合适,应该不会超过3000块钱吧

楼主:
我想用步进电机定位旋转360°,用PLC的计数器计数后与编程预定的30个比较,输出信号告知是否通过!不知是否合理,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