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图

楼主(2009-03-16):
这个图是触摸屏软件弄的    请问大侠  这个开关的操作    瞬间 还有置位  交替 复位 是什么意思的 ?

网友A:
瞬间是指按住屏幕上此按钮,则m0为1,松开手复位为0.交替是指这次按下将m0置1,再按一次又将m0复位为0,再按下去m0就按如此状态交替进行.置位是将m0置位为1,不管m0此前是什么状态.复位是对应于置位用法的.如按钮设为复位用法,则按下此按钮m0将复位为0,不管m0此前是什么状态.

网友B:
瞬间相当于PLC的PLS指令;
置位相当于PLC的SET指令;
复位相当于PLC的RST指令;
交替相当于PLC的ALT指令;

楼主:
交替相当于  PLC 的  ALTP指令吧

楼主:
交替不是相当于PLC的 ALT的 吧??

网友C:
顶ZCMY,讲的非常的到位

网友D:
瞬间应该是指按钮按下是一直接能,松开后就断开了
其它的几个解释与PLC中的触点的解释是一样的

网友E:
顶,原来是这样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F:
完全同意ZCMY说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