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我公司是高压计量的总配电柜的电流是600A上下,变压器输出400V,这样是不是每小时耗电量;600*400?电表读数却比这大的多?为什么?

网友A:
电度表一般是安装在变压器的输入侧,这样它的计量就包括了变压器的损耗、馈电线的线损,有差距是很正常的,只要误差在5%以内就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B:
学习了    那电容补偿后电流会小一些。是按补偿后还是补偿前算啊

网友C:
当然是补偿后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