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请问各位松下伺服的SIGN2和PULS2引脚要怎么接,是接24V+还是5V+的电压?与SIGN2和PULS2引脚中间要接电阻或二极管吗?

网友A:
楼主用的是松下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吧。SIGN2接+5V信号,PULS2接+5V信号。

楼主:
中间要串什么吗?或者要不要串什么起保护作用的!

楼主:
请问SIGN2接+5V信号,PULS2接+5V信号,那5V-接在哪里呢?必须有回路电流才行!请指教!

网友B:
5V-要接你的控制器(脉冲和方向两个输出),控制器的另一端再接伺服的脉冲和发拿过想另一端,形成回路

网友C:
是5V,但是要看你上位机是什么,如果是板卡或CNC的话,就可以直接接上,因为这样的一般是差极输出,都是5V。如果是PLC的话,那就要在上面串接电阻了,SIGN2接+5V信号,PULS2接+5V信号,肯定有这样SIGN1和puls1或者是/SIGN2和/puls2,这种出来后接到COM上!

楼主:
我用的是PLC控制,如图中4,6串的电阻是220欧的吗?串电阻有什么要求没有呢?

网友D:
如果是差动接法,是5V
如果是集电极接法,是24V

楼主:
请问中间的电阻要串多少呢?我用5V的电压!用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