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转速

楼主(2009-03-16):
对于伺服我就是会简单应用,有次同事说到转速,说比如3G(发音)的伺服,转速是多少。。。
问下,这个转速怎么算的?这个G(发音)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发音的是甚么伺服

如果是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伺服的转速主要是由控制器发出的脉冲频率决定(在电子齿轮比相同情况下)

网友B:
电机转速与输入脉冲成比例关系,比例关系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来实现。发音的伺服还真没有见过,不过有通过声音来控制伺服的。

网友C:
呵呵;
这是加速度的单位吧;

网友D:
有的伺服是这样分的,C,E,G,当为C 时,是低惯量伺服,就是额定转速是3000转的,E是中惯量的,额定转速是2000转,G是高惯量的,额定转速是1000转。

网友E:
可能就是5楼的说的了
伺服只能说是额定转速是多少,具体使用的时候,在额定转速以内,多少速度都是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