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各位朋友们好,我有问题想求助:现有西门子PLC 414-2CPU,用DP网络实现两台PC机画面通讯连接数据,plc引两颗DP线分别到两台PC机,plc的CPU上DP头为OFF状态,两PC机的DP头为ON状态,为什么我关一台PC机后,另一台PC机就通讯不上(数据变黑),这是为什么?

楼主:
与DP头的终端电阻有关吗?理论上说是要5V的电压,是吗?

网友A:
你连成一个网络后要注意对终端电阻的设定,你把关了那台PC机上的终端电阻达到OFF上应该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B:
相当于少了一个终端电阻,在通讯线很短时这样没有问题,但当通讯线较长时常会造成通讯错误,就如楼主情况。
一般在网络的终端的设备存在关闭情况下要在此端加一个有源终端模块,以保证终端电阻会始终有效。

楼主:
这样的话应该算是丢了一个分站,但不应该是连累其他站才对,因为是CPU往两台机器分别铺的线;
还有就是同样的方式,另套系统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将终端的电阻去掉,及拨码开关在下面,试下,有时485通讯头受伤,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楼主:
人气不旺,但我还得求助大家,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