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我公司一配电柜的进线很发热,负载全是三相的,电流表显示340A,630AR 断路器...瓷质熔断器.(电线240平方------瓷质熔断器--------630A断路器-------负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这个看你带有多大的负载了,还有根据环境温度,还要就是本来的温升现象

网友B:
看看负载情况,用钳型电流表测一测就知道了,认真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的接触有松动现象。

网友C:
原因可能:
1、过载;
2、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D:
一般最初设计时选型是不会有问题的,可能是接触的不好或过载造成的。

网友E:
电缆发热在允许的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
电流流过导线就会有热量产生

网友F:
接头是否松动,照理说240的600个电流也不会发热,可能是你的负载那边接触不好照成的

楼主:
接头都接的很好。是不是瓷质熔断器过流有问题?

网友E:
照你说的那只能是负载过大的原因了

网友G:
接触不良把

楼主:
负载也不超载的。电流表显示340A呢。

网友H:
配电柜的主要负载是什么?电动机还是?

楼主:
电动机。我怀疑是刀闸熔断器过流有问题。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I:
主要看线鼻子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J:
阿哥,你确信是240平方线?!是24吧!我的结论是要么线不好,要么就是线太细了。一般估算是1个平方10A,你240的话可以吃2400A电流了...

网友K: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是过载,不要完全相信电流表!

网友L:
一个是电流表是不是坏了。240的线不可能发热的。要么就像大家说的是线接头的地方接触不良。还有就是设备在运行的时候你在配电房去看看。观察下。

楼主:
电流表读数都是正确的。配电柜的电流表与配电室的电流表的读数是一样的。我们用的是刀闸式瓷质熔断器,会不会是这里电阻太大,过流有问题呢?热源是在瓷质熔断器。

网友M:
电缆整体发热的话,就是电缆质量问题,只是电缆头发热就要怀疑接头处接触不良或刀闸式瓷质熔断器。

网友N:
看看是不是进线电缆的那个接头松动了,一般都是这种情况的

网友O(2009-04-18):
引用 网友I:
主要看线鼻子是否接触不良
???

网友P:
负载电流上是多大啊 是什么负载呢

网友Q:
换个刀闸熔断器,换成那种带过流线圈保护的看看它跳闸不!!

网友R:
导线选择偏小.240平方3芯铝线电流超320安就会发热严重.

网友S:
钳下电流.如果没过电流,那就是有接头松了.

网友T:
三相都发热吗?如果三相都热,那就是负载问题了.不然就是线路问题了.

网友U:
240的铝电缆,1平方1个多电流,如果三相平衡,那就是电缆小。如果不平衡,可以考虑接触不良和漏电

网友V:
最好测一下绝缘,240能过400人电流

网友W:
同意  3楼的观点,先看看你自己的具体负载,然后检查电缆的接头是否松动

网友X:
很可能是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