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电器回路和失压回路正常,但机构挂不住。发个说明书也可。谢谢啊。

网友A:
你有没有检查线路是否有严重的短路现象?另外,合闸凸轮机构磨损严重也会造成这种现象。还有合闸线圈是不是好的?

网友B:
是不是,过载跳闸后没有复位哦

网友C:
过载跳闸后没有复位哦,前几天,另一个电工和我说电闸合不上,过去一看原来是跳闸后没有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复位
有一种断路器要使劲敲打一下后才合得上

网友F:
可能是你过载保护后没有复位,,导致过载保护触片长期通电,当再次恢复时。有变形现象。。。。。

网友G(2009-04-24):
有的有个可以按的复位的小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