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各位大侠,我想用温控仪与PT100组合全来测量温度,温控仪与PT100用什么线连接误差少呀!l连接线需要60--70米长.

网友A:
使用温度补偿导线。

网友B:
四芯屏蔽线,误差最小

网友C:
3楼的对

网友D:
如果你的是三线制的,就用三芯屏蔽线好了
热电偶才用湿度补偿导线的

网友E: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型号呢 我也在 为选缆线伤脑筋

网友F:
你直接买不用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