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

楼主(2009-03-16):
各位朋友,程序写不进去呀,以前遇到过,怎么设置我都试过好多次了,无奈求助了

楼主:
haha
大家帮忙呀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PLC型号及数据传输线设置等参数。

楼主:
查过了没问题呀
没问题,都设置好了

网友B:
DM6602第0位是不是置1了?

网友C:
通讯上了没有?
通讯上不能删除也不能写入是PLC写保护了;
取消后就可以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