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神

楼主(2009-03-16):
将COM端口选择到连接到你电脑上的对应端口 如上图他怎么知道 那个端口是com1的啊? 在哪看到的

网友A:
看你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的,那里有的
再次提醒:
以后请用标题表达出内容,不要用这标题

楼主:
找了半天 没那com挖

网友B:
哈哈 化点银子买个com

网友C:
在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里面就能看到端口设置!

网友D:
这个图片再发一次;
COM可以是电脑自带,或用USB转换、PC卡转换;
不过笔记本带红外线功能的也会显示有COM1,这是不能与PLC连的;

网友E:
晕,我说呢,我在自已的笔记本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COM
呵呵

网友F:
可以做一个USB转化的转化器,也卖的,30多一个

网友G:
一般是COM1和COM3
现在出的笔记本基本上没有COM口了,只能通过转换器转换一下了,或者直接购买USB接口的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