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9-03-16):
请教:
 图1和图2的接线方法电机星-三角的转向一致吗?
另:电机星形连接时短接头尾是一样的吗?

楼主:
上图
再上图

网友A:
图2是对的,图1转换以后反转

网友B:
没有看出来4楼说的那样,感觉两个没有什么区别啊!请4楼指教!

网友C:
没有实践过,最好试试。
图1是顺时针转,没错
图2是不是也是顺时针转?相序没变

网友D:
没问题啊
这图挺好啊!
不会反转啊

网友E:
最好不好冒然试机。小心烧电机,烧线。电机在正向转动过程中突然反转。冲击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F:
一样的了

网友G:
题目出得不错。很有意思。

有意思的是,4楼自己问自己,他把楼层搞错了。可是,他对题目的理解是正确的。

第二种接法和第一种接法,对电机的转向不会发生改变的,看似相位换了,其实是3个相位整体错位,也就是否定之否定=肯定。方向不变。^_^

给楼主封精。鼓励一下。

网友H:
图1、2都是一样的不会反转。电机星形连接时短接头尾都是一样的

网友I:
楼主是比较细心的人了,以前我还真的没有注意过呢

网友J:
以前没注意,按图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