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解析这段程序

楼主(2009-03-16):
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楼主:
L #IN0
ITD
DTR
T #TEMP5
L #IN1
*R
L 2.764800e+004
/R
T #OUT4
L 0.000000e+000
>R
JC M001
L 0.000000e+000
T #OUT4
M001: NOP 0

网友A:
不要老是拿上载的程序或者破解保护的程序来让人分析,这种程序只能做语法上的分析,对你无任何实际帮助。
以上程序实现了 IN0×IN1/27648是否大于0?如果是,那么将结果返回,如果不是,那么结果返回0

网友B:
这个程序你只要调用就行了,如果想自己 做类似的程序,你就按上而把 格式做就行了,具体你就学习STL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析,我就是对STL不熟悉,希望以后多多指点了!

网友C:
siemens 不如AB的好编,AB计算程序是世界上最好用的程序

网友D:
主要目的应该是把0以下的数值切成0,0以上的数值正常输出。很多地方用在零点漂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