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请问下 0 . 1 .2  是什么意思`?是通道吗`?

还有11  . 21  是什么意思`?  求懂的朋友门教下.小弟初学..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就是我另一个回复的那样

网友B:
前者是程序段,后者是程序的个数

网友C:
左边的0 1 2是完整的“电路”编号,右边的0 11 21是对应的“电路”头一个指令地址,可以参开语句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十分感谢.大家辛苦了.

网友D:
通道是PLC内的地址,与左边的标记无关;
1、2相当于程序段,后面的是程序的步数;

网友E:
前面的应该是程序的段,后面的是每个程序段的指令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