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点狗信号

楼主(2009-03-16):
各位高手QD70定位模块中的近点狗信号  DOG  请问怎么理解?   JOG数据又怎么理解?小弟可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有什么问的不对的对方还请多多密函.谢谢了

网友A:
听说过DOG是看门狗定监视器!JOG是寸动啊!

网友B:
前面仅从字面理解,有些错误。
今天看了手册,近点狗是指伺服回零时的零点开关。
JOG是点动运行方式。

网友C:
JOG是点动,
近点狗信号在原点回归时用到,
QD70/QD75模块中都有这信号
具体怎么用看
对应的手册
QD75模块有6种原点回归方式,前面几种是要用到这信号的

楼主:
3 楼的朋友讲的不错.明白了也谢谢其他朋友的的说明,另外问下BUSY,是什么意思 ?

网友D:
用了这么多年位控,才知道“原点”前的信号叫“近点狗信号”

网友C:
BUSY  忙信号,当在定位控制、进行圆点回归、或是点动时,次信号为ON
停止动作时为OFF
就相当于一个标志位

网友E:
近点狗就是指将作为原点的接近开关的接线接到QD75的指定接脚上
JOG是指手动移动,刚开始时,可以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