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我们单位拉线,我在支线端 配置了一个30mA的漏电保护开关,原来的主线端是一个60mA的漏保开关。安装完毕我进行各项基本测试,在就行漏电测试的时候我发现支线的漏保开关不动作,而总是主线的跳闸!这是为什么?????
主线支配了一个办公室和一个厂房照明负载;
支线只支配了一个厂房照明负载。。

网友A:
你是怎么测试的呢?如果直接按漏电断路器上的漏电按钮而不动作就是漏电断路器坏了,必须得换一个!

网友B:
当电气设备发生漏电时,出现两种异常现象:一是,三相电流的平衡遭到破坏,出现零序电流;二是,正常时不带电的金属外壳出现对地电压(正常时,金属外壳与大地均为零电位)。
    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作用漏电保护器通过电流互感器检测取得异常讯号,经过中间机构转换传递,使执行机构动作,通过开关装置断开电源。电流互感器的结构与变压器类似,是由两个互相绝缘绕在同一铁心上的线圈组成。当一次线圈有剩余电流时,二次线圈就会感应出电流。
    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将漏电保护器安装在线路中,一次线圈与电网的线路相连接,二次线圈与漏电保护器中的脱扣器连接。当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时,线路中电流呈平衡状态,互感器中电流矢量之和为零(电流是有方向的矢量,如按流出的方向为“+”,返回方向为“-”,在互感器中往返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正负相互抵销)。由于一次线圈中没有剩余电流,所以不会感应二次线圈,漏电保护器的开关装置处于闭合状态运行。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并有人触及时,则在故障点产生分流,此漏电电流经人体—大地—工作接地,返回变压器中性点(并未经电流互感器),致使互感器申流入、流出的电流出现了不平衡(电流矢量之和不为零),一次线圈申产生剩余电流。因此,便会感应二次线圈,当这个电流值达到该漏电保护器限定的动作电流值时,自动开关脱扣,切断电源。

网友C:
3楼主说的还是很详细的啊,

网友D:
三楼说得很详细,那是对的!
但是好像还没有回答顶楼提出的问题!希望顶楼能把在什么情况下的测试主线的跳闸支线的漏保开关不动作,说得像三楼一样详细!

网友E:
你是怎么测试的呢?

网友F(2009-04-30):
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G:
可能是你支线的零线未经过主线漏保。

网友H:
漏电累加的结果

网友I: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J:
估计和灵敏度,漏电动作时间有关系

网友K:
也可考虑开关前后级保护动作时间配合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