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7):
我是新手,向高手请教S7 200用梯形图可以直接编写程序吗?

网友A:
是可以用体形图编程的
装好软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可以;
也可以用指令表来编;

网友C:
装了软件后就可以了,开始学的时候最好用梯形图编写.

网友D:
梯形图除了编写程序以外,还有什么用途?

网友E:
一般的PLC都支持梯形图编程,刚开始学用梯形图比较容易

网友F:
还是梯图简单。不过STL更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