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8安装问题

楼主(2009-03-17):
我在安装CAD2008时开始都正常但过一下就出现了如图中的提示,我装了好几次都是如此,不知是怎么回事,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什么问题,换一个光盘。有的光盘刻录的质量不好,差文件。

网友B:
我从网上下载的就很好用!
用虚拟光驱装就行!

网友C:
有的安装文件是镜像文件,需要用虚拟光驱装

网友D:
从网上下载的好用

网友E:
网上下载还有注册机,多好,不要去电脑城买光盘了。
呵呵,换个安装文件试试

网友F:
无关紧要的文件,忽略就行

网友G:
感觉从网上下就可以,而且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我的这个软件是网上下载的,解压后有CD1和CD2两个压缩文件,然后再分别解压,安装中出现图中提示时按“怱略”也没用,晚上我下载了一个“虚拟光驱”但只能打开iso文件,现在还是装不了,郁闷!

网友H:
应该是光盘的问题
一般的虚拟光驱是可以打开好多文件类型的,你要选全部文件格式,试一下

网友I(2010-04-06):
我有可以能安装的  有要的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