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7):
各位侠有没有远红外对射报警电路,最少不少20米,有的请发个。谢谢

网友A:
你要的是接线线路还是器件制作电路啊!
准备安装还是准备自己做报警器啊!

网友B:
"最少不少20米",好象要求高了点.一般小区用的10米左右而室内用的最多5米.距离太大容易受干扰,不稳定.

网友C:
监控用的对射型红外防盗器

大于2000米的很少,一般2000米以下

楼主:
我要的报警电路呀,准备自制一个试试,请各位大侠们发个。

网友D:
基恩士的很多产品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的,在网上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