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7):
请问我在一个负载的中间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如图!

网友A:
将储存在感应负载中的电磁能量通过并联二极管以电流形式流向感性负载,电感性
负载的电阻部分以集耳热的形式消耗。

网友B:
感性负载在断电(三极管控制)的一瞬间会产生高压的反向电势,这个电势会因为开关时间短而变得很高,再叠加上电源电压,会全部加在开关(三极管等)上,引起高压击穿.
反向并联二极管以阻性限制和泻放电感的反向电势,以快速降低电压.

楼主:
有人说是为了保护负载L,在短路时会先击穿反向二极管,是这样吗?

网友B:
什么短路?什么击穿二极管?二极管往往用普通的,需要什么情况击穿需要特殊选择!
所以保护负载的说法不对.

网友C:
要看是什么负载了,如果是继电器线圈,则这个并联的阿反相二极管的作用就是抑制吸合时瞬态反电动势的作用,从而保护继电器产品。

网友D:
在感性负载中要加入抑制电路以限制在关闭电源时电压的升高。
直流晶体管输出时就用你这种方式。

网友E:
保护L在直流电源+/-极接反时不被损坏.

网友F:
续流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在一个负载的中间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如图!
你的图上电压标法有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在一个负载的中间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如图!
你的图上电压标法有误!

网友H:
续流二极管,在此处的作用是:电路断开的瞬间,线圈会产生一个下正上负的反电动势,如没有这个二极管,会烧坏前一级的元件,加上二极管 后,电能经过二极管、线圈泄放掉。加强学习啊,这是基础知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I:
继续观注

网友I:
假如PLC继电器输出,带感性负载,二极怎样选择??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J:
继电器输出接法

网友K:
我让同4楼观点

网友L:
保护作用。但是还要一个电阻和电容

网友M:
电感性
负载的电阻部分以集耳热的形式消耗。

网友N:
一般在感性负载上并联一个二极管,用于断电后,续流的。
这样会保护三极管不被反向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