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7):
看不懂,请大家赐教,谢谢!~

楼主:
再贴一次图片
U0[MOV   G200    K4M60 ]

网友A:
格式不对吧?
这是FX3系列对特殊模块使用的;

网友B:
应该是MOV  U0\ G200    K4M60 差不多
在FX3U或是Q的中可以用这样的指令,对特殊模块缓冲区的写指令
相当于之前的TO指令

楼主:
我本来想贴图的,不过好像贴不上来。。梯形图里U0\在G200的上面。。
请问怎么具体怎么写资料到K4M60 ?

网友A:
将特殊模块0的缓存200的内容传送到K4M60内(16位,M60~M75);

网友B:
“梯形图里U0\在G200的上面”只是软件的显示问题,实际写时是前后写的
你这个是把  U0对应的模块中的200号缓冲区数据读出来,传送到K4M60共16点去

上面的说成TO指令了,这里应该是相当于FROM 了

楼主:
ZP.ERRCLR "U0" D150 M90    这一句呢,怎么读? 这一句跟上面一句相关联的。

网友B:
看来这是Q的程序了
ZP.ERRCLR 是Q的功能模块的特殊指令
看下你的模块具体是什么型号,看对应模块手册中的指令说明

网友B:
在Q的以太网手册中有这指令介绍
ERRCLR该指令可以关闭以太网模块的LED灯和清楚存储在缓冲存储1器中的数据信息
U0,模块的地址
D150,存储控制数据的软元件起始编号
M90,指令完成的一个标志,也会占用M91,错误时M91  OM

网友C:
在Q的程序中这么用过,相当于TO指令,也可以用TO完成的,手册中有详细的介绍
好像3U中没有这个写法吧

网友B:
MOV U-\ G- K4M60
FX3U中是有这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