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7):
世界上最难的一道题,爱因斯坦在20世纪初出的这个谜语。他说世界上有98%的人答不出来。聪明的你,试试吧!

1、在一条街上,有5座房子,喷了5种颜色。
2、每个房里住着不同国籍的人
3、每个人喝不同的饮料,抽不同品牌的香烟,养不同的宠物

问题是:谁养鱼?

提示:
1、英国人住红色房子
2、瑞典人养狗
3、丹麦人喝茶
4、绿色房子在白色房子左面
5、绿色房子主人喝咖啡
6、抽PallMall香烟的人养鸟
7、黄色房子主人抽Dunhill香烟
8、住在中间房子的人喝牛奶
9、挪威人住第一间房
10、抽Blends香烟的人住在养猫的人隔壁
11、养马的人住抽Dunhill香烟的人隔壁
12、抽BlueMaster的人喝啤酒
13、德国人抽Prince香烟
14、挪威人住蓝色房子隔壁
15、抽Blends香烟的人有一个喝水的邻居

网友A:
排列组合啊!

网友B:
以前做过这道题的。

网友C:
呵呵;
这是世界上最难的一道题?

网友D: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非静下心来慢慢想才行。

网友E:
好象还没人答出来啊?!

网友F:
没看明白,自然也答不上。

网友G:
答案是德国人养鱼。他们的对应关系是挪威-黄色-水-Dunhill-猫;丹麦-蓝色-茶-Blends-马; 英国-红色-牛奶-PallMall-鸟; 德国-绿色-咖啡-Prince-鱼; 瑞典-白色-啤酒-BlueMaster-狗。

网友C:
不考虑任何条件,共有15625种组合方式;
挪威人住第一间房,这个条件满足就只有12500(15625-3125)种组合;

用BASIC编个程序很容易算出;

网友H:
非要静下心来,慢慢算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答案是德国人养鱼。他们的对应关系是挪威-黄色-水-Dunhill-猫;丹麦-蓝色-茶-Blends-马; 英国-红色-牛奶-PallMall-鸟; 德国-绿色-咖啡-Prince-鱼; 瑞典-白色-啤酒-BlueMaster-狗。

这个关系式MS不错

网友A:
那斑竹厉害这样的题也能用工控做出来

网友J:
不会别的方法,只能用笔在纸上画图,没做出来啊

网友A:
我也没做出来

网友K:
德国人养鱼
希望大家能试验一下,其实推理的过程很有意思,不过,我相信只要用心做肯定能得出答案,并且,我不相信会有那么多的人得不到答案。

推理:

一 二 三 四 五
黄 蓝 红 绿 白
挪 丹 英 德 瑞
矿 茶 奶 咖 啤
DUN 混 PALL PRI BLUE
猫 马 鸟 鱼 狗

首先先排好顺序1到5,然后把挪威人放到1号里,然后可以看出二号房子是蓝的和3号房子的人喝牛奶,然后是绿的在白的左边说明绿的只可能在3号或者4号因为2号是蓝的。

又因为绿房子里的人和咖啡所以绿的不是3号房子而是4号,所以白的是5号 然后知道1号是黄色,然后就知道挪威人抽DUNHILL,而且知道2号养马。

然后看和啤酒的人抽BLUE MASTER香烟,两个都还空着的这时只剩下5号和2号,如果是2号喝啤酒的话那么抽混合烟的人就没地方放了,因为还剩下茶和矿泉水,而且茶不能放在1号,因为喝茶的是丹麦人,所以混和烟没办法放到矿泉水旁边,所以5号喝啤酒。然后得出2号住丹麦人喝查抽混合烟,挪威人喝矿泉水,然后说明5号是瑞典人因为德国人抽PRINCE,还可以得出住4号绿房子的是德国人,抽的是PRINCE。所以剩下的一种烟PALL MALL就是英国人抽了,而且说明英国人养了鸟,然后得出挪威人养猫,瑞典人养的是狗。

所以最后只剩德国人养鱼。

1 2 3 4 5
黄 蓝 红 绿 白
挪威 丹麦 英国 德国 瑞典
水 茶 牛奶 咖啡 啤酒
dunhill blends PAll mall Prince BlueMaster
猫 马 鸟 鱼 狗

从左向右:挪威人,黄房子,喝水,抽DUNHILL香烟,养猫;丹麦人,蓝房子,喝茶,抽BLENDS香烟,养马;英国人,红房子,喝牛奶,抽PALL MALL,养鸟;德国人,绿房子,喝咖啡,抽PRINCE香烟,养鱼;瑞典人,白房子,喝啤酒,抽BLUE MASTER ,养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