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9-03-17):
请问下上图中的位元件我可以设置成 plc中的x000位元件吗?

网友A:
x000实际的PLC外部输入,不要用屏控制
设成M 或是Y 可以

楼主:
哦 谢谢 了 我再把那程序改下

网友B:
不能设成外部输入点,最好直接设成内部继电器M

网友C:
安全起见,一般触摸屏在设计时都是不允许对X点直接控制的,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D:
按图片应当是三菱的GOT;
输入点只能通过外部给定,不能由屏来控制;
屏上可以显示X的状态;

网友E:
一般触摸屏都不能对X点进行设置.如果强制设成ON或OFF,那么外面的X点就不起作用而报废了.

楼主:
哦 这么回事情啊

网友F:
用个中间变量就可以了
一直这么用 真没考虑过楼主的想法

网友G:
不可以啊,因为x都是物理点的,要有接线的
但可以用M点,是一样的

网友H:
用M就可以了

网友I:
触摸屏只是对输入点的显示,对输出点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