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7):
1、CF卡在不同型号GP间是否通用?
答:通用的。但不是所有品牌的CF卡都能使用。GP目前支持日立、SANDISK、Pro-face、金士顿这四种品牌,以上四种经过测试,可行,现在用得比较多的是金士顿,2G的卡也就xxx钱,比Proface的便宜多得多啦。 不知道写这样的帖子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啊-_-!

2、GP内部可否存储数据,掉电以后仍可保留(不通过PLC保存)。
答:可以。在默认状态下GP不具备掉电保持功能,但通过“Back Settings”设置可实现掉电保持。
   操作步骤:“GP Setup”-“Extended Settings”-“Back Settings”
   设置保存起始地址、存储字数N,在起始地址后的N个字地址均可实现掉电保持。最多可使用6096个字地址(起始地址为LS2096,2000系列),如果使用GP-PRO/PB V5.05及以前的编辑软件,可使用字地址会减少。

3、趋势图画面可否两个重叠在一起(用于对比显示不同尺度的曲线)?
答:可以,使用趋势图画面制作两副趋势图画面,在主页面中使用“Lode Screen”功能将2个趋势图画面调入,即可。
  (这其中有个问题:当趋势图都选用“笔记录”模式时,显示的画面为一段一段的线段,无法连续,但单一调用一副画面时正常,不解。当选用“正常模式”时,画面显示也正常。)

4、GP进入离线状态可否加密?在哪里设置?
答:可以,先进入离线状态(OFFLINE),选择“INITIALIZE”,再选择“SYSTEN ENVIRONMENT SETUP”,再选择“SYSTEM SETUP”,然后选择其中的“PASSWORD(0-9999)”一项,在其中输入密码即可。以后每次进入离线状态均需输入密码。需要取消时,将该项设置为0。
   在编程软件中,选择“GP Setup”,在“GP Settings”一栏中,在“Password Setting”后面的框中填入密码,将该程序传入GP内即可。

5、GP中如何关闭打开背景灯?
答:背景的打开与关闭可通过系统区来控制。具体控制位:LS001400(直接连接方式)、LS001100(Memory Link方式)。该位为0时背景灯关闭,为1时背景灯打开。

6、GP和PLC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
答:1、确认画面程序中GP型号与PLC型号是否选择正确
   2、确认通讯电缆制作是否正确
   3、检查GP和PLC的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数据长度、通讯方式、站号等一系列参数。
   4、通讯是GP和PLC必须开辟出一个区域(20个字地址)用来通讯,确认PLC程序和GP程序中均未使用该段地址
5、确认下载程序时未勾选“simulation”选项
6、查看现场是否存在较强干扰
7、确认PLC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8、确认硬件(GP、PLC)是否损坏

-------------------------------------华丽的分割线------------------------------------
暂时只列这么多,把空间留给大家,请大家把日常GP使用过程种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列出来,分享一下吧。

感谢dgd同学整理以上资料,另外感谢我自己作了部分修改,哈哈。

楼主:
此楼占领,用于编辑大家在应用过程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BTW:有适当加分的哦。SU...

网友A:
不错的文章,收藏了

-------

收藏就收藏,广告就不用做了吧。

楼主:
没人跟帖,那我就自己写啦。

--------------------
7、为什么我不能从GP屏内将程序上传到电脑上?
答:这是由于在将程序下载到GP屏时,在设置选项中未将“Upload Information”勾上所至。这个功能可以保护GP内部的画面程序不被别人调用。使用该功能后无法将程序上传入电脑。
在离线状态下配合CF卡使用“SCREEN DATA TRANSFER”-“COPY TO CF CARD”功能仍可以画面程序拷贝到CF卡上,之后可以传到另外的GP内,但仍无法传入电脑。

8、GP在和PLC通讯过程中屏会闪烁,背景灯有时会关闭,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答:GP在和PLC通讯时会占用PLC的20个地址用来通讯,如果此时PLC的程序中使用了这20个地址则会造成以上的情况。
   解决方法:在编程软件的“GP Setup”中,选择“Mode Setting”,将“Systen Start Address”中的地址改成另外的地址(确定此地址以后的19位均未被PLC程序使用到)。或者在GP屏上,先进入离线状态(OFFLINE),选择“INITIALIZE”,选择“PLC Setup”,将起始地址改掉即可。

网友B:
在离线状态下配合CF卡使用“SCREEN DATA TRANSFER”-“COPY TO CF CARD”功能仍可以画面程序拷贝到CF卡上,之后可以传到另外的GP内;

问一下;同系列的两个型号不同用这个方法是否可以?比如GP2301-LG41与GP2301-SC4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离线状态下配合CF卡使用“SCREEN DATA TRANSFER”-“COPY TO CF CARD”功能仍可以画面程序拷贝到CF卡上,之后可以传到另外的GP内;

问一下;同系列的两个型号不同用这个方法是否可以?比如GP2301-LG41与GP2301-SC41的;
不可以。
应为各自对应的.MEM文件不一样。

楼主:
没人来,自己添加。

9、为什么我在使用按钮时,按钮上的“标签(Lable)”中选用“Browse Text Table”时,电脑上显示的是中文,传到屏上时显示的却是乱码?
答:首先确认离线状态下“SET UP SCREEN”中“FONT SETTING”选择的是“CHINA”。
   如果以上设置正确,在编程软件中,打开按钮的“Lable”选项,选择“Add Text”,在“Text Table Editor”中将“GP FONT”选择为“CHINA”即可。

10、H-TAG的描画颜色是如何设置的?
答:见“CHIAN-TAG”的“H-TAG”2-86。

11、如何在画面中设置时间?
答:GP的内部地址:LS0010~LS0013是用来设置时间用的。LS0010表示年份的低两位(BCD2位),LS0011表示月份(BCD2位),LS0012表示日期(BCD2位),LS0013表示时间(BCD4位)。通过LS0010的第15位的改变来控制时间的修改。、

12、为什么我用L-TAG调用画面时,设置都是正确的,但却无法调用我的画面?
答:首先L-TAG只能调用自己画的图案和BMP的位图。例如Parts类的东西是不可调用的,如果调用则画面会无显示。
   另外,L-TAG调用画面是以被调画面的中心为基准,如果该画面中的图形偏离中心较远,则画面无法显示出来(图形实际显示在画面区域以外)。

13、S7-200在MPI模式下工作,开始时工作正常,随后通讯速度减慢,直至最后通讯错误,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使用的是GP2500S)?
答:主要原因是由于使用的通讯速率为187.5K,当S7-200在MPI模式下使用187.5K的通讯速率,与某些GP(如GP2500S)通讯时会产生通讯错误(02:F2)。
   将通讯速率降低为19200或者9600即可。

楼主:
14、如何使用GP-WEB软件通过个人电脑来监控GP画面。
答:首先打开“Pro-Studio”软件,对个人电脑和GP分别进行注册。注册完毕后保存生成“.npj”文件。打开“Pro-Server”、“GP-WEB Traffic Center”软件。打开Pro-PB软件,在下载界面下[Transfer]—[Start GP-WEB Compiler],依次设定使用的Pro-PB程序、输出文件夹、默认监控页面、监控页面模板、先前生成的“.npj”文件等,然后传入GP内,随后打开输出文件夹内的监控页面即可完成对GP的监控。
16、是否修改数据输入时自动弹出键盘的外型?
答:可以。首先在基本画面上制作所需要的键盘,在编辑界面中选择[Screen]—[Popup Keypad Edit],在页面中删除原有键盘,将原先做的键盘复制进来,选择[Screen]—[Save as default keypad]即可。

17、趋势图部件可否显示历史记录,如何设置?
答:可以。在趋势图部件中的“Graph Settings”中,勾选“Graph Backup”、“Historical”,设定“Historical”—“Sampling”中的采样数据N。同时配合“Function Switch”的“Trend Key”功能即可实现显示历史记录功能。
可翻页数=采样数据N-画面当前显示的Sampling数-1。

15、为什么我新买的CF卡在电脑上可以使用,而放入GP后却无法正常存储数据(操作步骤均正确)?
答:由于CF后盖内有一个控制开关,只有当CF卡放入卡槽后把后盖完全合上才可正常工作。

16、为什么我原来可以正常打开的程序,现在却无法正常打开了?
答:可能画面程序的某些信息出错。
安装完ProPB后在文件夹内可以找到名为“Rebuild”的软件( [开始]--[程序]--[Pro-face]内也可找到该软件 ),将工程文件通过该软件Rebulid一下,即可打开。

27、趋势图中如何改变显示范围?
答:趋势图部件的显示范围为0~100,无法改变。趋势图页面可更改显示范围,操作方法:在设置趋势图通道时,数据模式选择间接,则会出现输入范围的选择,该范围即为数据显示的范围。

网友C:
风大哥,我的GP477R屏,现在上电能亮,触摸也正常,可就是画面都是重叠的显示在一起了,您遇到过这种问题吗,估计哪个部件出问题了呢?谢谢!!

网友D(2009-07-24):
不错不错!!
话要说,广告也得做

-----------------------------------------

网友E:
请教一下:
      我想从一些GP中下载程序, 有些屏幕已经损坏了,在操作过程中出现错误提示:握手----错误---GP无响应.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F(2009-11-17):
太专业了!

网友G(2019-05-16):
RHxx084
(节点名称):Too many requests to write.The request was ignored.
写操作以超过通讯驱动程序处理速度的频率持续进行。

例如)对于波特率设置为9600的外接控制器,当Tag扫描计数器更新时,仍以同样的时序执行写入。
检查是否将D脚本或其他设置指定为持续快速写入。

此错误可能发生在使用D脚本的时候,用一个位的快速ON/OFF变化(例如LS9400 Tag扫描计数器)持续写入一个以低速进行通讯(例如9600bps)的设备。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改变通讯的波特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RHxx084
(节点名称):Too many requests to write.The request was ignored.
写操作以超过通讯驱动程序处理速度的频率持续进行。

例如)对于波特率设置为9600的外接控制器,当Tag扫描计数器更新时,仍以同样的时序执行写入。
检查是否将D脚本或其他设置指定为持续快速写入。

此错误可能发生在使用D脚本的时候,用一个位的快速ON/OFF变化(例如LS9400 Tag扫描计数器)持续写入一个以低速进行通讯(例如9600bps)的设备。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改变通讯的波特率吗?
你看一下D脚本的触发条件是不是选了“连续动作”,改触发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D脚本的触发条件是用PLC的一个位为ON,不是连续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