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7):
请教一下一般的变频器可以把电机的转速控制到多低的速度呀?
我是新手,好多变频器只是还不知道,问题简单了莫笑呀。
单位要控制一个电机要求有近零速到最高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A:
呵呵;
这与电机、变频器、控制方式、工作制及负载都有关系;
变频电机一般在5HZ~50HZ可以连续工作;
一些带定位功能的带PG卡的可以零速锁定;

网友B:
好多变频器都可以在零速下运行的,我们现在采用的ABB ACS600系列变频器就经常在零速下运行!

网友C:
在零速下运行,是有条件的。比如说,是连续的?还是短时的?短时的时间是多少?是秒级?还是分钟级?等等。没有条件的说可以或者不可以都是不明确的。

我前两天发的帖子,就是说关于电机运行于极端情况的问题,没有人响应。^_^,特别是电机的0速区的控制,说可以的和不可以的,都应该把条件讲明确。否则不能说明问题。

比如说,“经常工作在零速区”,是什么状态?持续多长的时间?这个很重要。

网友D:
理论上变频器可以在0~最高限制速度范围内运行,但是如果电机不能在这个范围内正常运行的的话也就白搭了.因为电机是靠磁场变化运行的,而极端低频率时就象直流磁场没有变化所以电机也就无能为力了.一般电机在5~10Hz的低频率下还是能运行的,但由于电流的限制,输出力矩会大打折扣.

网友A:
呵呵;在零速下还能输出额定转矩的变频器不多;

网友E:
也又遇到过在,变频器在零速度下运行的。

网友C:
^_^,如果电机在额定转矩下做到连续堵转,并平稳启动,比如,在起升机系统上做带载的悬停(不用机械抱闸系统的控制),而且还可以平稳的起升运行,那这个系统的零速控制就做到极致了。

这需要控制、电机都得符合这种控制要求才行。不是随便一个系统就能达到的。

网友F:
这与电机有关系的,一般要在5HZ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