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7):
求助进制计算器一个.能加减乘除的...谢谢了..~!  是 2进制.8进制.10进制.16进制.都可以加减乘除的`...

`急用`..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是要找软件吗?这种小软件网上很容易找到的,自己找找吧。

网友B:
多功能的计算器上可以进行转换,但运算好像不支持的;

网友C:
windows 自带的!

网友D:
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就行了。

网友E:
WINDOWS附件里自带的计算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啊

网友F:
改成科学型的就可以了,楼主不会没注意到吧?

网友G:
这个东西你都找不到啊,BAIDU一搜一大把啊,兄弟